上周五收到一台华硕f8d笔记本现象,开机有叮咚的音乐声屏幕无显示,初步判断是显卡

楼主(2012-10-31):
上周五收到一台华硕f8d笔记本现象,开机有叮咚的音乐声屏幕无显示,初步判断是显卡,机主自己描述也是显卡问题,因为在本地电脑城焊过显卡,机主不着急用放下就走了。拆机一看,显卡能拆下来,是块板。上面贴着12年8月16日维修的标。拆下显卡,加焊后按上,照旧不管事,拿下再焊来回4、5次,没用还是老样子,叮咚音乐,无显示。准备换显卡,网上查价进价高达600元,这机器也卖不了1000元了吧。等着机主来再说,机主一直没再联系,下午又想再试试,又加焊一边,还是无果,这次把床铺散热器,风扇都拿下来,一看显卡下面还有个可能是桥,想着是不是加焊这个一下,死马当活马医,开始加焊,顺便把显卡插槽焊接头吹了几秒。安好散热器、风扇、显卡,开机显示正常了,等着机主来了告诉机主,能卖赶紧卖了,能不能用住,心里没底。

网友:
下面是北桥,应该把北桥重做一下就会好的。

网友:
估计还是北桥吧。

网友:
除了 INTEL 的桥 别的桥都不稳定    我 修这个是先看桥  是英特尔的就先干显卡   不是就先干桥  错了都不冤枉

网友:
这个真不好判断

网友:
你们修机是不是不看电流的?我修机首先看电流再跑码然后再确定固障点再修.从不盲目下手,不确定固障点绝不乱动大芯片以免固障扩大.最少也要有百分之七的把握再动手.所以我修机失手的情况极少.这是我个人的维修经验希望能对你们有用.

网友:
北桥的可能性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