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的电源接口怎么改成普通的?

楼主(2012-10-31):
    hp的机器,电源接口坏了,没有那样的接口,想用普通的接口代替,怎么改啊?

网友:
是圆口带针的吗   要是就改不了呀     那根针是电源检测脚 没有就不开机    普通两根线的怎么改都行

网友:
用普通的电源,给中间的针脚,飞一个3V左右的电压,就完事了

网友:
7805 修显示器那里大把的

网友A:
改的可用但不能充电

网友:
1,2脚都是接正极的吧,3v电压从哪来飞,3.3v电感那里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的可用但不能充电

怎么改呢???

网友:
还是买一个原装的吧,省的麻烦。

网友:
拆下来对图慢慢看,应该能改的

网友:
这个能改吗?HP主板有适配器识别信号的

网友:
要看是HP什么型号的机器,有些是可以改的,比如6910p的检测脚和供电脚连起来也可以用,只是不充电

网友:
给中间那个检测角一个3V电压,理论上是可以的,不过我也没有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