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1420键盘失效的维修

楼主(2012-10-31):
       昨天接一公司DELL1420本本,用户说键盘不起用,偶尔有时候又正常,经过近30分钟的测试,除了键盘和右上面的多媒体键失效外其他都正常,外接键盘鼠标也正常,用软件测试机内温度也正常。当时不好弄清是键盘还是主板故障,随即告知用户,一有结果给回话,支走用户,先把手头的事做完再说。
       今天起来该是给用户回话的时候了,再次打开机器,不停的按DEL键,bios键面出现了 (神马)心中暗笑,天上掉馅饼了。好景不长,键盘再次失效了,重复几次开关机键盘都是失效。
       这下确定键盘是没问题的了,应该是电路出故障了。
       三下五除二,把键盘拆卸下来,上面板拆开,重新拔插排线,再试机还是同现象。
       现在,该是出绝招的时候了:立马上基地,翻帖子,找捷径。空欢喜一场,有同行遇到但是都没有结果,(可能是这种问题不值一提吧)看来只有靠自己了。
       查键盘失效的一些过程就不用写了,无外乎就是 接口 IO 桥罢了。不过这个本本的键盘不是直接进主板,而是通过触摸板上一芯片之后才进主板,但是触摸板和左右键都是正常可用的,那应该这块板也正常才对啊。之后陷入沉思:论坛上的前辈把IO 桥 接口 电路都修遍了还不好,那我也就不用再查这些地方了。
       想啊想 想啊想,何从下手?
       忘了说一声,我是从电视工过来的。想到了排除法,首先把多媒体键拆除 ,试机OK

网友:
占楼,传照片  问题就出在多媒体键盘的静音键漏电

网友:
没图没真相,

网友:
这也能联系到一起你太牛了   也学习了   厉害

网友:
楼主神人,不愧是搞电路的,佩服佩服

网友:
多媒体键盘的静音键漏电  你怎么测出来的?

网友:
怎么会想到多媒体键上去的?不明白

网友:
这个问题我修了多了   我是用WD40洗了了那几个多媒体开关就OK 了

网友:
你怎么会马上想到是这个键呢。你还说键盘的可能性不大呢

网友(点评):
多媒体键不在键盘上

网友:
好吧,你上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