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高压包如何测好坏?

楼主(2012-10-31):
显示器高压包如何测好坏?有什么技巧吗?感谢

网友:
建议找个师傅好好学学,

网友(点评):
哥呀你的意思我懂得!!我现在只是想多请教请教呀。。。我的老师说这个测不出好坏的。

网友:
能测的 二极管档 初级为零 次级有几百的数值一般400到700左右

网友:
也许是废话,换件判断是最准确的。有些测量有阻值的也未必就是好的。

网友:
插灯管  亮的话就是好的  不亮的话就是坏的

网友:
这个不能一概而论,  砸间短路是测不出来的,高压包是有很多参数我们用万用表测量不出来的额   不过有卖行输出测试仪的,我没有用过,不知道怎么样 ,大概也只能测试一下直流和交流方面的一些参数,其他的估计也测不出来的

网友:
只能用替换法是最准确的了。用万用表只能测断路 短路不好测

网友:
一般很少断路,所以比较难测出来。如果一定要测就得找个好的对比了。换升压包就是很好的方法

网友:
先是粗略的测阻止,再就是代换了,没别的好办法吧,我就是这么处理的。

网友:
不知你说的是CRT还是LCD的。
CRT包损坏的话,一般用10K档从高压嘴测进去,有阻值。多数是滤波电容击穿了。
LCD的,有时会发热,可能就是坏掉了。

网友:
没有什么 具体方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