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捷120G移动硬盘不识别

楼主(2012-10-31):
自用希捷移动硬盘突然出电脑上不会弹出USB盘符了,马达正常转动,在DOS,BIOS下都不能识别,拆掉盘体单独PCB插入硬盘盒,插上USB数据线,当手触摸到30M晶振时可以弹出盘符,更换晶振及谐振电容后结果一样,从淘宝淘了一块板也是一样故障,使用串口调试工具监控只能显示F>而不是F3>,难道装上固件门?(首先排除,移动硬盘盒,数据线,供电是没问题的)谢谢回复!

网友:
那是为什么呢?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