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精英RC415ST有时开机有时不开机

楼主(2012-10-31):
一块精英的RC415ST主板,应该是ATI的芯片,支持INTEL775 双核的板,板子有时候 可以开机,开机后有时跑码,有时不跑码。不开机的时候,只要插上电源,过1分钟左右后可以开机,开机后有时跑码到E1,应该是内存不过。此主板的IO为IT8718,不开机的时候,按开关键,测IO 71脚为低电平,此脚为南桥发出的SLP#信号,应该为高平。把71脚挑起,按开关键还是不开机,此时测板上的71脚位电压为0V,看来南桥没有发出SLP信号。南桥在收到开机跳变后,南桥的RTC电路、待机3.3V、RSMRST#等正常后,应该会发出SLP信号,但是没有输出。只有查南桥的待机条件了,这时一测电池的电压为0.8V,看来电池电压有些低,如果电池的电压低,在以前的老主板上会引起不上电,但这是新主板,我感觉应该不会引起不上电的。这时候测了一个VCCRTC跳线的时候的电压,也为0.8V,看来这块主板的3.3V待机电压并没有给南桥的RTC电路供电,换一块好的电池后,正常上电跑码了。

网友:
晕了同学。你无语了。我都不知道怎么说了

网友:
一般这种情况下,先测跳帽有无电压,再来判断IO的好坏,就饼哥点我的,电池乍会只变成0.9V了,只能跑线,被IO的2个电容拉低了电压,拆了,电压回来了,不过晶振还是没电,对地值为0

网友:
   哇塞,好犀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