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组,全板无供电,弄死不出内存电压!!

楼主(2012-10-31):
2片一模一样精英的AM3的3代主板,一台复位不跑马,刷BIOS好了,一台触发不跑马,灯全都不亮,测主板无内存供电和桥供电,那就先修内存供电,芯片是APW7120的,1脚和5脚有5V电压,7脚有2.25V(修好的板也是2.25),对比修好的板,外围电阻和芝麻管,上下场管都对调完了,7120都换了3个了,就是不出1.5V。,,,帮帮忙啊!!!

网友:
我今天 用7120换了个8105好了内存1.8出来了 也跑马了

网友:
找找弟7脚电压有没有进来啦  通常都是EN有问题

网友A:
1脚应该高于5v的吧,看看那个耦合电容有没有漏电

网友:
辅助供电和SPD供电有没有啊?

网友:
7脚有2.5V,和好板一样,,,1脚好板是6.7V,这个板式5V,好像没升起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脚应该高于5v的吧,看看那个耦合电容有没有漏电

对哈,1脚好板是6.7V,这个板是5V,好像没升起压。。但把电容和一个小三极管都对调了还是一样是5V,。,

网友:
有遇到上下管坏的,会输出保护。

网友(点评):
上下管都和好板对调过了,还是一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对哈,1脚好板是6.7V,这个板是5V,好像没升起压。。但把电容和一个小三极管都对调了还是一样是5V,。,
...

中间有没有接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中间有没有接电阻

没接电阻,出来一个电容然后到三极管一脚,另外2脚都是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