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_VLD英文的全拼谁知道?

楼主(2012-10-31):
HT_VLD英文的全拼谁知道?谁能告诉我这个英文的全拼是什么?

网友:
大哥你找图纸?每个厂商都有点区别。标注。HT_VLD:        表示HyperTransport供电已经稳定

网友:
ht 为 HyperTransport vld 为Valid amd 前端总线供电正常

网友:
HT是前端总线的缩写,全称是HyperTransport;
VLD是有效的、正当的,全称是Valid;
HT-VLD表示前端总线有效;
前面再加个V(V是英文voltage的第一个字母缩写,是电压的意思)。变成VHT-VLD,就表示前端总线电压正常(有效)

网友:
我还想问一下?VTT VDD VCC这些的英文全拼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