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位信号问题?师傅进哦

楼主(2012-10-31):
INTER的板子PLTRST#不正常,PCIRST也就不正常,反之,PCIRST正常,PLTRST 也就正常,有经验的师傅会下,。不要灌水哦 3Q

网友:
此话应该不能反过来说吧

网友:
有了PCI复位,不一定就有其它复位啊

纠正你一下 PLTRST 先出,之后才会出PCI.

网友:
intel芯片组主板的复位条件是:南桥在各路供电和时钟都正常的情况下,收到VRMPWRGD#和PWROK两个PG信号之后,就会发出平台复位PLTRST#给北桥、IO和BIOS,然后再延时发PCIRST#给各个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