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6G通病必看

楼主(2012-10-31):
  修了几台都是一样的情况,待机0.001。 按开关到0.3和0.5掉了。。。把PQ72后的两个脚连起就好了。。。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没修过这问题下次有这机器留意下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楼主 上个图 说明下 理由呢

网友:
附图解释详细点就好了  ,经验得来不易...

网友:
PQ72 是那路电路的 能下次发帖的时候能一起上图嘛  这样会更好

网友:
PQ72是那条路,给上个图,可以不,谢了

网友:
这款机器还是没修到  听到很多人都在说咯    真希望修到啊

网友:
楼主最好上传PDF的截图,分析一下,最好不过

网友:
这样很难加分,上点图吧

网友:
确实听很多人说过,但是不知道如何解释呢

网友:
是桥供电的,在CPU座旁边,一个6脚的三极管《1.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