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屏怎么办?

楼主(2012-10-31):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哪里出问题了啊

网友:
是一开机就这样分屏,还是进系统后这样?进系统后出现应该是驱动程序出错了吧,重装系统试试

网友:
这是屏的问题//屏上面的排线坏掉了..

网友:
同意楼上的

网友:
貌似是没认识到屏的型号,排除屏的问题,就是系统总线,码片,在就是显卡了

网友:
驱动程序出错了吧

网友:
你们每一个人答案都不一样 我死啊啊

网友:
好明显的屏问题,你不信的话可以拷个程序试下又或者用力压下屏上方,要注意力度压下去

网友:
晕死  你先外接下看看 这样的问题 你就来问?

网友:
驱动程序的问题

网友:
LZ是基地培训学员?你这样很让我质疑基地培训的效果,我感觉你是刚去。过段时间我就过去了,体验了才知道好坏!

网友:
查一下屏线或屏电路上的芯片

网友:
各种各种的疑难很多 需要不停的学习啊  不管你学到多少 你来基地绝对是正确的 毕竟不管怎样 你学到的东西远远要比你在外边自己混强的太多

网友:
多为驱动板故障,不排除其它

网友:
外接试试,我觉得是显卡

网友:
明显就是驱动程序出错了。

网友:
楼主可以排查啊,如果开机就是这样的话,何不换个屏或者外接一下看看呢,进系统这样的话就是系统,驱动的问题大点了,最后不行的话在做显卡吗。

网友:
LZ自己可以先排除些故障

网友:
先换个驱动  不行先换个屏 排除一下

网友:
应该是驱动的问题吧,你这个是原来的驱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