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心求救。各位大大看一下 我的电脑怎么了 玩游戏顿卡

楼主(2012-10-31):
首先真心感谢帮助解答的版主和朋友
我的电脑最近频繁出问题,显卡坏了,接着硬盘有坏道 现在一玩实况2013 CPU使用率40%左右,顿卡。这游戏就是单核游戏只要我的CPU超过25%就卡。以前因为杀毒软件问题试过。
去修理店排除显卡、硬盘、系统、驱动问题了,显卡GPU使用率倒是正常。硬盘坏道修复了。
2010年秋配的电脑
CPU AMD 速龙II X4 630,主频2.8G,
主板 V星880GM-E41
内存宇瞻4G DDR3
硬盘西部数据绿盘500G
电源先马超影500 额定400W
显卡无论是用我的HD5570,还是别人的GT440或者HD6770,玩实况2013CPU使用率过高40%,以前正常时候不超过20%。这游戏貌似AMD四核超过25%就卡。
请高人分析下是不是主板或者CPU坏了?电脑城售后不可能就因为我一两个游戏卡 就给我返厂修。看电影和玩小游戏正常
但是 以前能玩的游戏3D打猎2010 兽人必须死 信长野望12 全部CPU占用率都超过25%了,几乎都是原先正常时候的一倍 晕死 以前可没有这样 求帮助

网友:
老板用的是什么系统,何不装个WIN7 64位试试

网友A:
换CPU小,硬盘修复不行!

网友:
换了几个系统 维修店的说不是系统问题 我就没换64位的了 之前电脑好好地时候 这些游戏都非常流畅 CPU使用率也都很低不超过25%,现在好像都翻倍了 有些就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CPU小,硬盘修复不行!

要换CPU试试吗?等有空去电脑售后哪里试试 比较远离我家

网友:
引用 网友B:
系统问题?还是硬件?

维修点的说不是系统问题应该 我自己换了2个系统 人家也换了一个系统。不过他没有多余的CPU 所以没试CPU

网友C:
硬盘是换了的还是别人修复的!

网友D:
我怀疑你的电源是山寨的,瞬时功率上不去而卡机。换个好些的电源看看情况。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硬盘是换了的还是别人修复的!

无论是我自己修复的 还是电脑维修点 换了人家正常的硬盘 都是这样 所有游戏CPU使用率都比以前至少高了一倍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怀疑你的电源是山寨的,瞬时功率上不去而卡机。换个好些的电源看看情况。

哦是吗。但是我电脑就最近出现的问题 以前好好地.所有游戏CPU使用率都比以前至少高了一倍

网友:
换盘 换U 肯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无论是我自己修复的 还是电脑维修点 换了人家正常的硬盘 都是这样 所有游戏CPU使用率都比以前至少高了一倍 ...

你的U超过频没,超过的话就不不好说了。我给你个损招,找个打火机吧他电子打火的拆下来对你的U戳两下,直接去找售后换!!!此事不易多多,有伤天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