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00有背光无显示

楼主(2012-10-31):
SL400更换显卡后,外接正常,裸板内接也正常,装机后却变成有背光没显示,是什么道理?今天定了一堆芯片全都没起作用,就这么一个有效果的最后又出现这情况,真无比悲催

网友:
有背光没显示?白屏?

网友:
重新拆机后,再次裸板内接正常吗?

网友:
是没装好,还是机器的屏线也出问题了,看楼主的动作,很有肯能是显卡没做好,无铅的桥要难做一点,这是个人经验,有很多次,我们做完显卡,开始的时候,机器能亮,一回就不行,重做OK

网友:
我举得楼主要先确定是屏的问题还是主板问题,如果是主板问题,那么要检查,LCD VDD,CLK ,DATA,及到显卡的数据线,所以楼主要先确定是那里的问题

网友:
多半是要重做了,这种有背光不显示的不是白屏,说不清楚是什么样的,反正就是亮了却不显示图像,

网友:
做桥 再干次 先排除P的问题

网友:
屏线没装好,拆掉重装了ok了,引以为戒吧

网友:
重新在来一次吧,记得认真点

网友:
是不是上面的一个保险坏了,在主板上面

网友(2013-06-28):
我正在修这个问题,显卡都换了2个了  还是没得出结果 老火  期待那位高手有修好的讲解一下

网友:
前两天,我刚刚做了一个sl400故障。取了显卡旁边两个电感。本来修好了,一个客户说不修了,我把它弄的有背光无显示。

网友:
裸板能亮。那就说明在装机的过程中没注意细节。仔细一点重新装下。可以一步一步试。看下到底是哪里没有装好

网友:
还真是屏线问题呀

网友:
你 的显卡没做好吧@重做一下

网友(2013-09-21):
还在搞着同样故障,头都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