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P43-A7不跑马维修

楼主(2012-10-31):
加电,可触发,测知各项供电基本正常,CPU复位也有,不跑码。于是上官网下BIOS,OK,亮机,其实还发现一个问题,网吧的机器BIOS坏的教多

网友:
谢谢分享,继续努力。

网友:
各个测试点电压都正常,BIOS刷了,不知道什么问题,指点一下?

网友:
这主板我这有10几片 没复位 还没动工

网友:
若BIOS刷了还不跑码,桥的问题居多

网友:
coms 清零,   刷bios     一般都要好。

网友:
奇怪故障,我都先刷下BIO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