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电路结构如何调整+3.3V电压的高低

楼主(2012-10-31):
如图,该电源是主开关变压器采用三个独立绕组,分别用三只整流管输出+12V,+5V,+3.3V

并且这三组电压和-5V,-12V一起绕在同一个环形电感上.(没有单独的+3.3V环形电感)

现在空载短接绿线测出来的这三个电压分别为
+12V=12.1V
+5V=5.28V
+3.3V=3.24V

应该说勉强都在范围之内....

现在的问题是:当上机测试时,+3.3V跌到了3.12V,+5V升到了5.35V...+12V倒还在正常范围...但+3.3V和+5V多超出了正常范围....(备注:这时候电脑能正常使用,并无任何问题)

查了下....+3.3V降低是因为输出线的压降(该电源+3.3V的远端监测线是假的,没有接到应该接的地方---其实也没有留出这个位置))+5V升高则是因为本身没有太大的负载,被+12V所加负载带起里的....

那么,谁知道...或者说可不可以调节图片上这几个电阻,把+3.3V的电压升高一些,把+5V的电压降低一些呢?

实际测试了下....调节R4或者R5D的阻值,可以使得+12V,+5V,+3.3V等比例的升高或者降低,但在试图调节R1,R2,R3时遇到了问题....就是增加某一个电阻的阻值时.....各输出电压居然不一定是升高或者降低,而是有时候升高,有时候降低....视其他两个电阻的阻值而定.....

结果折腾了半天....这三路电压居然仍然是原来时的电压.....

网友:
3.3V*0.95=3.135 V和你的3.12V就差0.015V,不用那么教条,能稳定使用就行,何况还有万用表的误差呢

网友:
电压调节应调R4或R5的阻值,R1、2、3为输出端取样电阻。

网友:
调节输出电压应调节R4或R5的电阻值,R1、2、3为输出取样电阻。

网友:
楼主  很正常的 啊      误差一点   不是上1V  没啥事

网友:
楼主要仔细研究一下3.3V输出电路,这一路是一个线圈、一个TL431和一个PNP三极管组成的降压电路,你要调节3.3V电压,就去弄这个电路吧。
另外,5V和12V输出是那个共模扼流圈互感调节的,共升共降。12V重载时你感觉12V低了但5V升高了,就是这个作用的结果!

网友:
你这个纯粹属于回帖不看帖的.....

这个是三路电压使用独立绕组的....和普通的不一样的电路....没有磁放大电路,+3.3V和其他+5V.+12V一样,是通过TL494来调节的...也可能和那个线圈各个绕组的匝数有关(这个不确定)

另外...R4和R5调节过了....这个只能把这三路电压同时升高或者降低.....

绕线圈太麻烦...而且也不确定是否可以....请问有没有别的方法...

另外...关于差别不是太大的问题....我这个电脑功率不是很大....如果+12V大负载的时候...恐怕+5V还得升高...+3.3V如果负载继续增大的话....恐怕这个压降有可能跌落到不能正常使用的程度

网友:
很正常的 啊      误差一点   不是上1V  没啥事

网友:
该电源正常,R4或R5和R1、2、3为输出端分压取样电阻,得到的电压与494的基准电压在比较器中产生压差从而调整脉宽调制器电路的脉宽宽度。我是这样理解。不知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