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接屏为什么么有屏电压!!!!

楼主(2012-10-31):
昨天修了台机子,不知道为什么不接屏测不到屏的电压,LCD vdd

网友A:
系统总线没有认到屏,因而 没有平供电

网友:
不接屏怎么可能有3.3V的电压呢

网友B:
难道是天空飘来一个3.3?

网友C:
很多型号的机子没检测到屏都会没有电压的,所以要测电压的时间,接张坏的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多型号的机子没检测到屏都会没有电压的,所以要测电压的时间,接张坏的屏吧

下次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难道是天空飘来一个3.3?

不是呀,工作就有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系统总线没有认到屏,因而 没有平供电

请问在线路图上具体的表示为???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在线路图上具体的表示为???

SMB DATA SMB CLK

网友D:
额,谢谢了以后有问题可以问你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D:
额,谢谢了以后有问题可以问你吗?

互相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互相学习,共同进步

好的 我加你!!

网友:
主板要识别屏型号参数等才会有电压

网友:
是屏上5.6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