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41A待机0.05A无3-5V不触发维修案例

楼主(2012-10-31):
  接修同行送修的联想F41A也不知道是他送修的第几家了.送修时他描述只是清灰然后就不开机了,客户着急用要陪新机.当时是有电源指示灯的送修后就没有了.于是拆机,拆机时发现弄关板的连接线接反了也没太在意.
  拆出主板目测主板IO被人动过而且没焊好,3-5VIC也被人加焊过,北桥也被人做过.先焊好IO,再测3V5V无输出,待机电流在0.05A,于是测公共点电压0V,静态下测公共点对地阻值0欧,再测各电感对地阻值北桥有一个电感对地阻值为0欧,断开此电感公共点对地阻值正常.于是肯定北桥烧坏,而和这个电感相连的高端MOS管也烧坏了.965的北桥直接换一个再换掉烧坏的MOS管此时上电再试待机电流回到了0.03A但主板上有啪啪的声音,3-5V输出一个为1.9V一个为2.5V,说明后继还有微短路.仔细听发现原来是我换的那个MOS管在响,于是断开MOS管上电再试待机还是0.03A ,3-5V输出正常.难道是北桥没焊好或坏了?但换北桥实在是太麻烦了,还是先在静态下测一下吧,测北桥供电电感对地阻值正常.北桥上面的电容阻值也正常,这种情况下最少说明北桥就算了也没有短路了那问题出在前级.于是装回MOS管再上电试还是会响,于是用手去摸北桥供电IC发现有点微微发烫固障点找到了原来北桥供电IC本身微短了.换个IC一切正常.装上开关测开关板上没电压也无对地阻值,怪了.顺着往下找吧,发现在原来开关连接线装反了,当时很想抽自己一个嘴巴,怎么会犯这样的错呢!郁闷归郁闷还是赶紧试机吧.装好开关测开关上有18V触一下掉到3V说明IO工作正常了但电流一点变化也没有.测晶振有波形那问题应该在BIOS上了.测BIOS芯片供电正常而且有1.5V输出.那问题出在哪呢?刷BIOS吧手头又没程序没办法只有到处找BIOS程序终于让我找到了.准备好仪器刷BIOS.在选型的时候发现编程器居然没检测到芯片.重新换个芯片刷好焊上去触发,一秒钟,两秒钟终于上电了.装上内存装上显卡0.4A-0.8A-1.2A-0.9A-1.1A终于显了.装机,拷机半天没问题.通知客户取机.
  其实刚开始时就该时客户自己把开关装反了不触发,然后一着急送修了,送修后人家没注意那开关直接加焊或换了IO把固障扩大了成了真正的不触发了,再送修时可能在哪个环节出了意外烧了北桥以及高端管和供电IC,然后短路了.至于BIOS芯片输入和输出都正常为什么会坏掉我至今想不明白,求高手指点!!!!!!!
  有些人或许在纳闷为什么我那么肯定北桥和高端MOS管一起坏掉.这里我解释一下公共点对地短而且和北桥供电电感的对地阻值一样那么可以肯定的是北桥供电部分短路了,而取掉电感后公共点正常了那说明公共点的那个对地阻值是从北桥出来的,而北桥是经过高端管和公共点相连的如果高端管不穿的话那公共点的阻值是绝对正常的.所以敢肯定高端管和北桥一起烧坏.

网友:
只能说现在不懂乱修的越来越多多了

网友:
F41的机器怎么会把开关线给装反了,真是千奇百怪

网友:
怎么样断开MOS管测试,不会烧其他电路

网友:
那么多问题受多少银子啊

网友:
既然十九伏都直接干到北桥里边去了,那烧的机率就相当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