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大降温被冻坏的显示器维修一小例(经验十足)

楼主(2012-10-31):
昨天又是刮风又是下雨的冷的直哆嗦,晚上早早睡觉了。  今早十点在店铺上远远就见一人抱着显示器过来    上门就说帮我看看我这显示器估计是昨天太冷给冻坏了   一番热情讯问后上机测试  故障为三无    给客户说70块钱 叫他下午来取机  见客户走后  心里乐着拆机    这故障好修  大多是电源故障
           LG    L194WT
          故障   三无
      这十九寸的还有些研究价值所以和大家分享下   花了15分钟拆开     修这东西最麻烦的就在这   各位兄弟们需多多练习 才能快速无损的开盖呀

去了驱动板 直接测电源板  12v     14.6v     5 v  4.95v  N  C    0v    NO  0V     好像正常哦   顿时心疼了下  难道驱动板问题  那就玩大了  搞不好还得赔钱    赶紧拿过驱动板细细查看一番  没什么明显故障哦   是不是没插好呀 赶紧插上  还是一个熊样   没办法老老实实的测呗

图上所测没有一个有电压的   见鬼了  赶紧测量电源板   12  V  7V   5V  0V      没电压了 刚刚裸板的有呀是不是驱动板有大短路呀  去掉驱动板  电压又恢复了   心里那个拔凉拔凉的   去掉电源      测量图中圈圈的对地阻值的正常呀
    点支烟先   想想  要么电源板  带不起负载  要 驱动板有短路引起电源板保护   或者本身电源板保护电路故障     驱动板短路已经排除了呀  不放心上电摸驱动板 各个部位没有发现发烫的迹象(菜鸟们电源板可禁止你们这样摸的蛤)   看看电源板先     保护?   保护电路故障?  不怎么可能  因为驱动板短路排除   空载电源板有电源输出  应该即使有故障也是在初级   细细的看了下电源板  发现电源有个鼓包了 不过是底下    哎不够细心呀   换之  怀着    半信半疑的心情上电试机      。。。。   意料之中    毫无反应     呆呆的看了看  功率管  和驱动IC    IC  型号的看不清了  表面发黑   功率管  表面上很黑还有一小孔    有种动手的冲动  看看了没这货  加上空载有输出  应该此管是好的  不能以貌取人那  老师说过少动手多测量    看了下IC  没型号 只能跑线路了   这一跑  还真跑出学问了

大家估计修了不少电源板了  但是这个方案的我还都一次见过

网友:
本来图片编辑就上传的 不知道怎么变成这样了

网友:
(为上传这图   俺可是流鼻血了)   大多采用B  方案   图中是A  方案  迷惑了我许久   跑了几遍还是跑出来了   查供电  驱动信号都是150V   一般都是5  到20V   这么高正常不  ?   不管先  测下其他的   测第三脚时  指示灯闪了下 心中狂喜    看看电压重7V  慢慢往下掉    难道是电容漏电   换了再说了 这个我有

                  至此终于修复   70大元不好挣呀  下回可不能这么自信了

网友:
    这个是修复后没接屏的表现   看见那个蓝灯  你懂的

网友:
就是那电容问题吗。。我修到好多联想的也是带不起负载。空载电压正常。一直没修好。还电压跳变的。什么二极管,大电容,431.开关管。变压器。。。。就是没好。

网友A:
是不是换了启动电容50v47uf电容

网友:
震荡 电容   我也修过这样的

网友:
太乱了。应该好好编辑一下。

网友:
楼主真厚道,才报价70

网友:
跑线路是非常重要的 不要小看了

网友:
这位兄弟说的是   原本编辑好好的  上传就这样了  晕死  看看每行空格字原来就是图片编辑的位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换了启动电容50v47uf电容

偏置电容  16V  0.47 UF  的

网友B:
前几天刚修个LG 194,前面板框太难拆了,结果一用力,就把前面板框弄断了,太气人了。
这已经是第二个弄断前面板的LCD了,真背,第一个是飞利普的。
没办法,只好用502粘上了,还好,机主没看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几天刚修个LG 194,前面板框太难拆了,结果一用力,就把前面板框弄断了,太气人了。
这已经是第二个弄断前 ...

这位兄弟   上次我也修了个飞利浦的显示器  足足拆了一个半小时  地盘螺丝是底座里面的  关键是外壳的缝特别的紧   我的一贯做法是  用两把镊子   网上说的用卡片都是糊弄人的

网友C:
驱动信号听说过,现在才知道也能测量。是用什么东西测量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驱动信号听说过,现在才知道也能测量。是用什么东西测量的啊。

专业点需要示波器  简单点就用万用表测电压

网友:
我要是出不出我就各种换 快速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