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I5笔记本装显卡驱动蓝屏,求高手指教

楼主(2012-10-31):
今天接到一天HP Pavilion g4 装系统  只要装显卡驱动就蓝屏。ghost  win7的在安装显卡驱动的时候有时候蓝屏 有时候花屏。今天装了好多次 搞得头都大了 。我都想做显卡了,又有点纠结I5cpu AMD 1GB 的显卡应该没有坏得那么快吧。系统装了几个,还是不行,没有思路。求高手指教,

网友:
不装显卡试试吗。进系统在去找驱动吗

网友:
楼主你是用的驱动精灵还是在官网下的驱动!

网友:
楼主。做显卡吧

网友:
换一个系统试试

网友:
先装纯净版的系统,再用驱动精灵试试。

网友:
不用ghost版本的用安装版的试试啦!

网友:
把你现在装的驱动卸载掉去官网下一个原装的试一下还不行就显卡出问题了,如果客户要还原的话去安全模式下禁用显卡就可以正常进系统了但看电影和玩游戏时非常卡。

网友:
先换个系统,到官网先个驱动试试

网友:
先换个系统试试再说,驱动最好到官网下

网友:
你装个纯净版的系统,然后看看客人的驱动盘还在不在他那里,如果没有的话去HP官网上下载一下,

网友:
楼主 你先不打驱动, 到官网上下,如果还是不行的话就加焊吧

网友:
不装显卡驱动先,然后下官网的驱动试试呢?

网友:
用安装版的试试,或者GHOST的时候把显卡驱动勾了,进系统后打个官网驱动

网友:
装系统时别装显卡驱动,去官网下显卡驱动装,要是还蓝就做显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