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脚BIOS芯片的测试点

楼主(2012-11-01):
8脚BIOS芯片的测试点主要是那几个脚?针脚定义是?

网友A:
8脚:VCC 3.3VSB
6脚:CLK
2脚、5脚L:总线
8脚BIOS无复位(RST)

网友:
8脚供电3.3V,1脚  2脚  5脚  6脚都是数据或时钟,拆下BIOS打这4个脚的对地值,应该都是一样的。

网友B:
8脚的BIOS测试点一般都是3.3v

网友:
谢谢版主的指正~~~

网友:
提醒新手记牢了 特别是版主的话更要记牢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8脚:VCC 3.3VSB
6脚:CLK
2脚、5脚L:总线

总线电压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远方?有的BIOS不参与开机的话VCC不一定是由3.3VSB供电的哦!

bios一能参与开机吗,能不能说一下电路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8脚的BIOS测试点一般都是3.3v

那应该是第几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总线电压是多少/?

它不是那个总线的电压,它只是时钟跟数据的

网友:
我地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8脚:VCC 3.3VSB
6脚:CLK
2脚、5脚L:总线

小子,逮着你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总线电压是多少/?

1,片选,2数据输入,5数据输出,6时钟,3供电,一般都是3。3V,除了供电,其它的都是取下BIOS,上拉电阻打值

网友(2014-06-07):
引用 网友A:
8脚:VCC 3.3VSB
6脚:CLK
2脚、5脚L:总线

基本都给你说完了。。。

网友:
除了5脚6脚,其他要么3.3V,要么0V的地。5脚6脚能测到波形。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说的我迷糊了,不过还是谢谢楼主

网友:
八脚的BIOS用热风枪吹下来会不会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