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电流声

楼主(2012-11-01):
  一开始是闪一下就灭。出现D-SUB  (听说是开关问题。我拆了。)
  拆了后没出现D-SUB(应该存在问题) 显示也不再是闪灭.
  可新现状马上出现.  出现了电流声.  电流声大概响 三秒  过后就灭..
   这是什么问题? 我菜鸟.   高手指点下直径..谢过//

网友:
BENQ
型号:ET-0002-N    19寸

网友:
电容或者是变压器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灯管漏电啊

网友:
高压变压器是不是问题,换个试试

网友:
灯管的可能性太高了

网友:
有时有声音也没什么大惊小怪的   因为有很多原因真的不好说

网友:
应该是大滤波电容漏电引起的交流声。

网友:
灯管漏电打火了。测试一下灯管,看电流是否正常,如果电流比其他的高的话,这条灯管是有问题的;如果有偏红的灯管,也是有问题的。

网友:
电源300V电容 高压部分 变压器 灯管都有可能吱吱响

网友:
灯管虚焊了导致高压变压器负载过重由此导致了交流声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