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碰到的简单问题,估计不常见

楼主(2012-11-01):
一台故障主机,客户描述的故障现象是这样:开机进入桌面发现键盘不能用,关机拔插键盘再次进入系统,键盘正常使用,看电影约40分钟后死机,再次重启后开不了机。

在我这里开机,风扇转动但点不亮,也没任何报警。打开机盖看,主板是磐正754平台的,没有接蜂鸣器,于是习惯性的插上蜂鸣器,然后开机。这次自检通过了,但在进入桌面前蓝屏。清洁内存后再次开机,能顺利进入到桌面,但PS2键盘不能用(USB键盘正常),随便运行“暴风影音”瞬间蓝屏。这时量键鼠接口附近的保险和电感处电压正常,键盘是我自己的,不用怀疑有问题。可能因为同时兼有一种以上故障,感觉一定是某个别的没注意的地方引起,所以也没换内存什么的,只是清洁了显卡金手指,再开机,这次同时运行桌面上的几个程序均正常。就在我以为问题解决了的时候,蓝屏再次出现了。

按复位键重启,这次主机“坦白”了——过显卡信息后停住了,我简单描述下显示的大概内容、意思

顶部:常见的BIOS错误提示,接着一堆英文
最后分3行提示:键盘故障或不存在、检测IDE设备、DRIVE A错误

清BIOS后再开机还是那样,重启猛按Del键都不能进BIOS,最终还是停留在那个界面。

综合考滤,BIOS问题可能性大了。试拔下CMOS芯片SST49LF004B用橡皮清洁后装上并压紧,开机,键盘正常,客户看了半小时左右的电影后装机走人。

回想起,当时装蜂鸣器后能正常开机的原因,是因蜂鸣器在CMOS座傍边,附近的一个安装孔因为机箱的原因未能上镙丝,我插蜂鸣器时的震动刚好令本就接触不良的芯片稍微正常回来。

虽没技术含量,写出来还是挺长的。呵呵.............................

网友:
学习了,确实很少碰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
确实,看来维修要考虑多方面的问题,不能小看,也不能认为问题严重。

网友:
思路很好 先想尽办法让故障还原  然后检修

网友:
少有,我手上现有这样一个主板,本来是内存供电造成无复位的,解决后开机进入BIOS或者DOS下,键鼠完全正常,一丁点问题都没有, 一但进入PE,或操作系统后,键鼠完全卡定,5V正常,键鼠对地值一致。但就是不能动,刷过BIOS,实在想不出原因,等找到一人IO再换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