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新手如何制作简单的灯管测试工具

楼主(2012-11-01):
类似的贴很多,只是今天无聊,发出来让大家参照下。勿怪哈!维修LCD时,常见的问题相信大家心里清楚,亮机几秒就灭,如果看到屏幕偏红还能直接判断灯管老化,要是颜色正常且是4条灯管滴,就不知是高压板问题还是灯管问题,此时我们就需要一个简单测试灯管的工具了。切入正题,高压板驱动灯管无非就三个条件,输入12V,接地,与及信号3-5V。首先准备一条单灯高压板,一个三端稳压管KA7805,一条12V DC线。7805这个三端稳定管相信大家很熟也很会应用 吧?我上个图, 方便新手,那红色圈内引脚为7805输入端,输入电压为12-15V,中间为接地脚,右边为输出脚(5V)。直接将7805按引脚功能焊接在高压板相应的焊脚上,以我的高压板为例,如图, 左边一脚为输入12V,二脚接地,最后一脚开关信号,看到这想必大家已经会接了吧,我还是上个焊接好的图你们看看吧,哈哈 7805很容易找,主板声卡边上会有一个,体积小点也不怕,焊好后直接用电工胶包好就可以用了。

同意楼主: 5.0 反对楼主: 1.0
首先高压包的开启信号是5v 但是用12v也可以点亮的,中间加个电阻就是了。其次,5v电压用7805 太浪费了,而且不美观,78L05才是最佳选择。78L05可以直接裹在导线里面,这样其他的高压板就不
其实不需要这么麻烦 笔记本通用高压条 ON 和vin 中间加个电阻 用个通用电源头分别接VINgnd

网友:
这个是的确可以测试普遍灯管有问题的工具,但是如果有些机器亮机半天以后才黑屏的,(也是灯管问题)这种该咋办?

网友:
我早就用的这个了   1楼的我没遇到过哦  一般最后才怀疑上

网友A:
请问楼主,如果不接上三端稳压管KA7805,直接接上12V,开启信号,地线也是可以直接点亮灯管的吧

我一直就这么用的,从来不用接什么7805,开启信号用12V,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
这个方法还不错,谢

网友A:
还有看到图上楼主用12V DC线接到高压板上只一接红线12V与黑线吗,开启信号没接上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看到图上楼主用12V DC线接到高压板上只一接红线12V与黑线吗,开启信号没接上吧

你没有看到楼主用了7805吗 7805的作用就是给一个5v的开启电压呀。

网友:
开启信号上直接接12V也可以的

网友:
不是不用7805也可以么? 用7805 有什么好处啊?请教高手~!祥讲~!

网友:
我这边都是直接搞两个电阻分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如果不接上三端稳压管KA7805,直接接上12V,开启信号,地线也是可以直接点亮灯管的吧

亮不了,信号引脚一定需要一个3-5V的驱动电压才行

一直以来都是vin跟ON相连,用12V开启的
楼主是不读电子的,没用实践经验的, 信号接12V亮不了? 我修了一年显示器了,都是直接接12V,何必搞的这么麻烦,还要接那个东西呢
直接接12V 必亮 不然你试试 我重来不搞什么7805 就短路12和控制线就OK了

网友:
哪有那么麻烦,你接上12v的时候,高压板的其他电路会相继的产生3-5v的电压,你直接飞线过去就乐事了

网友:
我是从12V处接出来到一个电阻上降压后连到On/Off上。
电阻大小忘记了,测On/Off脚正好5V。
很好用!

网友:
有了这个 ,有省下5块买个灯管测试仪

网友:
以前还特地买了个点灯器   呵呵还好  不贵

网友:
现在的灯管测试都是你这样子的,直接12V供电

网友:
不加哪个稳压管行不行呢。。

网友:
我一般是在开关端往后找那个三极管 把CE短路 也可以的。加入IC的 再另想办法吧

网友:
一下烙铁的事何必整的这么麻烦呢,不过楼主善于研究这点确实令我们钦佩啊,呵呵

网友:
其实只要接个100K的电阻就行了

我这里的就是加的个电阻

网友:
直接把开启信号短接,连芯片都省了

网友B:
这个很简单,你做个测试灯管的,接口处用可调电源跳到12V,看电流就知道了

网友:
买了个点灯器.不会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很简单,你做个测试灯管的,接口处用可调电源跳到12V,看电流就知道了

可以说说,把可调电源调到12V会有什么变化吗?我咋看不明白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说说,把可调电源调到12V会有什么变化吗?我咋看不明白呢??

测试每个灯管的电流大小,有问题的灯管电流会比其他的电流大

网友:
我用的是笔记本的高压条,接个开关,然后一头插上稳压电源,一头插上灯管,用开关测试,感觉好啊~!也不用改什么线路。

网友:
直接买个5v笔记本灯板直接插USB,简单的很,不过要并联个大点的电容。不然要闪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太厉害了,谢谢分享!

麻烦直接用个5V的高压板不就行了 还省了个7805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如果不接上三端稳压管KA7805,直接接上12V,开启信号,地线也是可以直接点亮灯管的吧

我一直就这么用的,从来不用接什么7805,开启信号用12V,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
刚好在学液晶维修,不过还没有学到就里

网友:
搞两条好的灯就行了,不用什么测试的东东,我真的从来没用过

网友:
我是从12V电压接一个2K电阻然后再接一个5。1V稳压管到地形成5V电压。也可以用

网友:
善于动手动脑不错,赞一下

网友:
我一般用电脑电源输出的12V和5V接口,直接对应接,5V接一个触点开关,控制ON/OFF,很好用的!

网友:
我认为43楼的办法是可行的,即简单有方便

网友(2012-12-03):
我总结下,看看是不是这么个意思:高压板上ON/off 12v短接 然后一个12V DC线连接短接过的 ON/off 12v   再接个地就OK了?是不是这么个情况?7805可以无视?

网友:
控制信号不是3-5V吗?用12V是不是太高了呢?

网友:
改装成功了,谢谢楼主

网友:
买个灯管测试的也不贵啊。

网友(2013-11-10):
用7805好一点。安全不伤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