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MA78G-DS3HP内存供电4.5V 维修

楼主(2012-11-01):
感谢祖国  感谢人民 感谢党 感谢CCTV   尤其感谢基地  感谢论坛里叫江琳的 TX上传的MA74GM-S2H PDF

还是来说正事:GA-MA78G-DS3HP

主板来源:30元在收荒匠那里买来的(看见主板那个新啊  全固态啊  带HDMI啊 鸡动啊 。平时都是20元 15元1张)
故障现象:开机不跑马   北桥烫   。
实测结果:内存供电4.5V   。他奶奶的。 桥供电是直接由内存供电 经PWM电路转换来的。 实测桥供电3V多。赶忙断电 。
拆了桥供电的MOS管 。再测  内存供电Q1 G极12V   D极5V S极4.5V 。 擦擦擦。。。。。跑线路  由ISL6545控制 实测1脚
12V  5脚12V  7脚4.5V  8脚4.5 。  论坛查了下   传说是反馈电路出了问题。 实在没时间慢慢弄就丢下了。

刚才逛论坛   输入ISL6545 无意中看见以上电路图(再强烈感谢下江琳同学)  随手把主板拿来跑了下线路 。 发觉6脚到DDR18V 间的分压电阻R2806 不见了。 看焊盘应该是掉件了。  看了电路图 料板上找了个3001电阻焊上 。 测内存供电1.94V 了。

焊上桥供电MOS管 。   实测一切正常了。 上CPU  内存  一路跑马亮机 。   现在去装系统测下。  发帖真累人。

网友:
发帖真累人。还是得多少给两个分啊。不然下次下PDF都没分了

网友:
反馈电阻掉了个导致分压分不了电压增大电流增大,从而负载发烫!!

网友:
有图纸真好啊

网友:
没有基地论坛。我就找不到相同相似的图纸啊。再次感谢。。

网友:
没有下载分。有图纸我也没办法下啊。 灰常感谢。。

网友:
不错 有图有真相

网友:
那么高电压,不烧桥是幸运了

网友:
谢谢给分。顶起来给发2个三星显示器25程序

完好的25程序

完好的25程序

网友:
想问下大家的图纸都是去哪里来的?

网友:
有图纸 就是好           感谢论坛

网友:
挺幸运的没烧掉

网友:
我上次修一个945 478的杂板,内存供电1.3V  也是分压电阻出了问题

网友:
运气不错,技术不错,看来RP也不低,哈哈

网友:
很给力,有图有真相,谢谢发帖给我们分享!

网友:
工作真细心啊

网友:
电压偏高或者偏低一般都是反馈线路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