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945从触发掉电到循环跑乱码的维修一例

楼主(2012-11-01):
主板型号:GA-945PLM-S2
此板故障为:不插CPU 小12V能触发上电,插上后触发立即掉电
维修流程:上午接过主板,首先外观检查除了北桥边上一颗小电容有鼓包没发现其它问题,再对地打值,12V小插头、MOS管,ATX电源接口、USB接口、3。3V均正常。接上电,触发就掉电,拔下4PIN插头后能正常上电,心里就在想,肯定是12V主供电有短路——(12V供电短路一般为上下MOS管、滤波电容、及电源管理芯片和驱动芯片问题)马上断电,打值,上下两组MOS管都正常、滤波电容很少坏所以忽略了、然后就是查电源管理芯片了,当查到这一步,发现此芯片脚被人      焊过,于是开始检查芯片。首先测10脚供电对地短路了,(心想不对啊,)边上相连了一个小电容,一端接VCC供电,一端接地的是滤波用的,测此电容对地为0,以为坏了,用镊子拔开,还是一样,看来情况可能是电源管理芯片坏了。
于是找了一个更换上去后,能触发上电了,再把北桥边上的电容也换掉。
然后上U、插上内存,主板跑码,C1、C3、07循环,检查各供电都正常。心想刷BIOS,找到此板的BIOS刷上后故障依旧,查了老半天头都大了,然后在论坛上查找相关故障问了老师,得知,是IO少了33M的时钟,就是说可能是时钟芯片有问题或断线没发出时钟信号给IO,所以才跑此码循环, 检查了下没有断线,又没此型号钟芯片,
于是从IO8718F的47脚PCICLK跑线出来过孔到板背面再飞了根线到PCI的B16脚。
然后装上CPU、内存,试机,跑码从C1到7F自检完毕,此板修复!

   得到一点经验就是说,在怀疑芯片有问题时,一定要仔细检查先排除供电的来源也就是上拉电阻等后级的元件是否有问题,排除了后,再更换芯片。

网友:
很厉害,这种故障都解决了,值得学习哦

网友A:
楼主   IO上的时钟不对吗  多少V啊

网友:
内存供电是不是正常,如正常北桥可能性最大,

网友B:
你是测 b16脚没电压吗?

网友:
33m时钟时钟那个修的很好!

网友C:
各位哥们,之前说了是除IO上面少33M时钟,其它的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也就是说时钟芯片有问题或中间断线没发出33M给IO,47脚PCI CLK无电压, 就借PCI插槽上B16脚的33M时钟电压1。6V直接飞到IO47脚上,就可以了。

网友:
好用心的同行

网友:
太经典了 学习了

逊维网 -2

网友(点评):
回复内容过于简单,小心被当灌水处理!

网友:
嗯,不错的案例

逊维网 -1

网友D:
飞线是快,可是书上说时钟线要等长,跑线补线是不是更好一些?

网友E:
I/O芯片没有收到33M的时钟信号,楼主就从PCI槽那边的33M时钟信号引脚飞了根线给I/O,使其能够正常工工作

网友:
高手啊。新人表示看不太懂

网友:
可以的 修好就是王道

网友F:
故障点找对了,但这个飞线法,说实的,如果客户不在,你自个装进箱,以后不出事就没有什么问题。如果是我送给你修,这样我真无法接受,绝对是退还给你。还是跑线补吧。

网友:
楼主问的是谁这么准,就知道这故障是没有33M时钟,难道是通病

网友:
分析的很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E:
I/O芯片没有收到33M的时钟信号,楼主就从PCI槽那边的33M时钟信号引脚飞了根线给I/O,使其能够正常工工作

刚哥  这我知道   但是IO得时钟不是时钟给的吗

网友:
一般情况下,检查了断线和中间元件损坏的可能,大多就是时钟芯片本身问题(内部管理IO的那个模块有问题。),找不到更换的,就只有用很细的线飞线了。

网友:
写得很详细!

网友:
应急处理也是可以的

网友:
修到不出信号的板有的很麻烦-烧断线。就比如像网卡被劈坏了,严重的连usb接口的线也断了,表面看掉了点漆的、变了点色的-万用表离远点刮开铜皮测一边不通!用指甲或镊子轻轻一扫,下面全是黑灰,线被烧断了,严重的很远,就必须得飞线解决问题。

网友:
我就佩服楼主怎么又去测到IO的时钟脚去了呢?是你的习惯还是这种现象就是IO没时钟导致的?(没见到过相关的阐述啊(循环跑马跟IO时钟有关系) 还请楼主赐教

网友:
太给力了     这个原理很好

网友:
这个技术好牛啊

网友:
以前碰到过这类问题,怎么就不懂呢。

网友:
好用心的同

网友:
我得到的经验是,循环跑码是 IO少33M时钟

网友:
很牛逼的维修啊,这种问题我估计很难维修成功哦。

网友:
IO少33M时钟跑循环码是不是945通病?

网友(2016-01-16):
引用 网友B:
你是测 b16脚没电压吗?

工作电压推测是正常1.6V。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   IO上的时钟不对吗  多少V啊

这里是1.6V左右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哥  这我知道   但是IO得时钟不是时钟给的吗

因为PCI B16脚时钟工作信号波形也是时钟芯片工作提供,所以从此处飞线解决故障。

网友(2016-03-12):
我想请问一下楼主,复位故障没有可以飞线吗?手上有一板,没有PCIE_16的复位没有,但是PCIE_X1上的A11脚有3.3V,两个产生原理一样,都是IO通过7Z08B这个与门给的,应该是供电脚电压没有,但是PCIE_X1的那个门上条件都齐,怎么跑线都跑不出来是谁供的,打值无穷大。

网友:
时钟坏了吧。这个ISL 6520 容易坏哦

网友:
维修思路怎么好,厉害!

网友:
修IO时钟是亮点

网友:
正在努力学习中,感谢楼主分享宝贵经验。

网友:
根据代码c1c307知道是io没有时钟,这个经验好。从io pciclk飞线到b16脚,是断线了?

网友:
不是太明白,B16脚的33M时钟信号也是时钟芯片发出的,哪就说明芯片不一定坏了吧。

网友:
飞线好高大上

网友:
不错。要是我我也找不到这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D:
飞线是快,可是书上说时钟线要等长,跑线补线是不是更好一些?

我感觉虽然是这么说  但是如果不影响使用应该问题不大  维修就是修好能正常用就行了   理那么多

网友:
这种故障都解决了,很厉害,值得学习哦

网友:
这个板子内存供电那个IC容易坏

网友:
应该是断线了   不然时钟没工作你拉也没有用

网友:
这线飞的没谁了...

网友:
时钟一致,这样也还是行的,有才!

网友:
这线飞得很标准啊,我们一般遇到不过内存 就没有折了

网友:
945的板子不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各位哥们,之前说了是除IO上面少33M时钟,其它的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也就是说时钟芯片有问题或中间断线没 ...

解释的真好,要不然我也没看得懂,是什么个维修过程,呵呵

网友:
又和楼主学了一招,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F:
故障点找对了,但这个飞线法,说实的,如果客户不在,你自个装进箱,以后不出事就没有什么问题。如果是我送 ...

上 上绿漆 不就看不出来了吗

网友:
飞线总觉得不太靠谱

网友:
楼主这个只能经验判断,还是有什么方法,像这种问题桥也会出现的吧!

网友:
这么多问题都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