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TX中开关变压器和电感的代换?

楼主(2012-11-01):
这两元件的代换,查了很多资料,也搞清如何代换,比如说主开关变压器知道是原型代换,可是开变压器的参数我都看不懂,线圈就更不用提了,根本没有型号。是不是要购买电桥之类的工具,总之毫无头绪

网友:
电感和变压器配合才能产生电压,电感的更换要保证感量,线径,磁芯等与原品必须相同。变压器的更换要保证与原品的电性,电感参数都相同

非常正确。

网友:
那些具体到用仪表确定的参数,对于维修来说无所谓,因为设计电路的时候与生产产品的时候用的东西可有很大的不同。本人在工厂上班的时候就遇上过,购买来生产的电感,比设计师设计的电感量小,因为少绕了一圈,但使用中,这一圈没有任何影响。原因是电源电路本来就设计了一个自动校正机制!
电感基本可以从线圈线径、绕制直径、圈数来确定代换品,通常用原参数的,或者直径、圈数相同但线径更大的代换。主开关变压器代换的原则是功率不低于原电源功率,引脚位置相同就可以了!
本人已经试过了,输出的那个12V、5V共模扼流线圈用大功率的代小功率的、3.3V线圈也这样代换过,因为原来的功率过小烧糊了引发无输出。主变压器也用350W的代过250W的,在网吧工作站上使用到现在,半年了,非常正常!

网友:
很厉害,高手来袭,认同老大的观点

网友:
换的难度很大吧,如大小,引脚…

网友:
主开关变压很少坏,坏了只有找原型号更换。

网友:
和电容代换差不多吧,大可以换小,小不能换大!

网友:
学习了,一般看外观(烧糊)就知道了好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