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试CPUPWRGD

楼主(2012-11-01):
如何测量CPUPWRGD 用一只表笔接假负载哪里?

网友:
CPU的假负载不是有个PG信号吗,如果没有假负载就用点位图

网友:
假负载上有呀,PG

网友:
晕,这个问题有深度

网友:
你的假负载上面没有PG那么一个点吗?没有的话你看点位图上面也有,不用板子一样,只要是CPU脚座是一样的就可以参照

网友:
假负载上应该有的啊

网友:
黑表笔接地,红表笔量PG点即可,跟量电压一样的。

网友:
基地的?基地的?

网友:
这么有深度问题,应该深度回答,先查芯片的PDF,再找脚定义,最后测指定的PG信号发出脚。实在不明白,楼主是不是用假负载时从来不观察上在的主要测量点的标识,那用假负载又能起到什么作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