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哥们,帮帮忙

楼主(2012-11-01):
联想Y450 从客户那里接过来的时候开机没显示,电流正常,经验判定可能是显卡,直接加焊,装机测试,一开机电流直接跳变到1.8几伏, 就是一开机电流直接显示1.8几伏了,求个思路
显卡

网友:
取掉显卡上电试一下,看看还是这样吗

网友:
你没加焊之前跳变正常就是不显示是吗?加焊后直接上到1.8,这样的情况是你显卡没好,建议那你取下从新植,显卡没坏,应该能解决。

网友:
显卡没有焊好吧

网友:
应该还是显卡吧 ,取下来重新植球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