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级知识说到屏

楼主(2012-11-01):
常规液晶屏输入接口定义:
20PIN6定义:
   3.3V   3.3V
1:电源2:电源3:地  4:地  5R0-  6R0+ 7:地  8R1-  9R1+  10:地  11R2-  12R2+   13:地  14CLK-  15CLK+ 16171819 20
每组信号线之间电阻为(数字表100欧左右)指针表20 100欧左右(4组相同阻值)
20PIN6定义:
1:电源2:电源3:地  4:地  5R0-  6R0+  7R1-  8R1+  9R2-  10R2+  11CLK-  12CLK+   13RO1-  14RO1+  15RO2-  16RO2+  17RO3-   18RO3+
19CLK1-   20CLK1+
每组信号线之间电阻为(数字表100欧左右)指针表20 100欧左右(8组相同阻值)
20PIN8定义:
1:电源2:电源3:地  4:地  5R0-  6R0+ 7:地  8R1-  9R1+  10:地  11R2-  12R2+   13:地  14CLK-  15CLK+  16R3-  17R3+
每组信号线之间电阻为(数字表100欧左右)指针表20 100欧左右(5组相同阻值)
30PIN6定义:
1:空2:电源3:电源  4:空  5:空  6:空 7:空  8R0-  9R0+  10:地  11R1-  12R1+   13:地  14R2-  15R2+  16:地   17CLK-  18CLK+  19:地  20:空-  21:空  22:空  23:空  24:空   25:空  26:空  27:空  28空  2930
每组信号线之间电阻为(数字表100欧左右)指针表20 100欧左右(4组相同阻值)
30PIN8定义:
1:空2:电源3:电源  4:空  5:空  6:空 7:空  8R0-  9R0+  10:地  11R1-  12R1+   13:地  14R2-  15R2+  16:地   17CLK-  18CLK+  19:地  20R3-  21R3+  22:地  23:空  24:空   25:空  26:空  27:空  28空  2930
每组信号线之间电阻为(数字表100欧左右)指针表20 100欧左右(5组相同阻值)

网友:
30PIN单8定义:
1:空2:电源3:电源  4:空  5:空  6:空 7:空  8:R0-  9:R0+  10:地  11:R1-  12:R1+   13:地  14:R2-  15:R2+  16:地   17:CLK-  18:CLK+  19:地  20:R3-  21:R3+  22:地  23:空  24:空   25:空  26:空  27:空  28空  29空 30空
每组信号线之间电阻为(数字表100欧左右)指针表20 -100欧左右(5组相同阻值)
30PIN双6定义:
1:电源2:电源3:地  4:地  5:R0-  6:R0+ 7:地  8:R1-  9:R1+  10:地  11:R2-  12:R2+   13:地  14:CLK-  15:CLK+  16:地   17:RS0-  18:RS0+  19:地  20:RS1-  21:RS1+  22:地  23:RS2-  24:RS2+   25:地  26:CLK2-  27:CLK2+
30PIN双8定义:
1:电源2:电源3:电源  4:空  5:空  6:空 7:地  8:R0-  9:R0+  10:R1-  11:R1+  12:R2-   13:R2+  14:地  15:CLK-  16:CLK+   17:地  18:R3-  19:R3+  20:RB0-  21:RB0+  22:RB1-  23:RB1+  24:地   25:RB2-  26:RB2+  27:CLK2-
28:CLK2+ 29:RB3-  30:RB3+
每组信号线之间电阻为(数字表100欧左右)指针表20 -100欧左右(10组相同阻值)

一般14PIN、20PIN、30PIN为LVDS接口,
25、31、40、41、60、70、75、80、100PIN接口为TTL接口,其中41PIN以下为单6位,60PIN以上为双六位屏
50、80(50+30)PIN接口的为RSDS接口。单排白色线。
14+20IN接口为TMDS接口,少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