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网卡的黑白两根天线,有方向吗?可以对调、随意接在网卡上吗?

楼主(2012-11-01):
望师傅们指点,谢谢。

网友:
你说的是那两根天线可不可以对调着插吧?一般上面会有标示,哪根插在哪里,要是实在不知道对调了也没得关系

网友:
汗,你这见习维客是灌水来的吧,还是你是高手拿我们开刷,这种问题你还来这里问,这个问题对维修笔记本而言,简直就比拿把螺丝刀拆机都简单。

网友:
随便插,没插都可以啊,就是信号差点

网友:
没关系的

网友:
这个可以随便插没事,他是从屏上转一圈下来,是跟直通线,靠显示屏大面积地线接受信号

网友:
随便接插,就是一根环路天线。

网友:
随便接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