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技嘉M2VLE-RH主板不上电简单该电路维修

楼主(2012-11-01):
一台联想主机,主板是技嘉代工的M2VLE-RH ,故障现象是不上电,+3VSB也就是技嘉的+3VDUAL没有电压,下载到一份图纸,真幸运,可是一看此电压是ISL6506产生的, 这个芯片是没有换的,怎么办呢,算了小改一下吧,直接将+5VSB串两个二极管降压成5-0.8-0.8=3.4V, 再次插上电源,3VDUAL有了大概3.5V,可以了,上电一切正常 简单维修,大家多指正。

网友:
说一下具体的步骤,在哪里测得那个电压啊

网友A:
楼主真是牛B啊。佩服啊

网友B:
这样也可以,楼主牛B

网友C:
真牛逼  就是不太美观

网友:
举一反三,不错

网友:
这样也可也呀,修好就行的。是不!

网友:
不错,直接上个1117-3.3外观应该更好看一些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真牛逼  就是不太美观

修好就是硬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真是牛B啊。佩服啊

说点实际的东西。

网友:
这样也可以啊

网友:
大哥,可不要灌水呀。

网友D:
修好就是王道 只要没有隐患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修好就是王道 只要没有隐患就好

一切正常,没有问题

网友E:
能修成这样 基本上没有修不好的板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也可以,楼主牛B

大哥,说点实际的东西

网友:
楼主电子基础真是强大呀,牛人一个

网友:
很多联想原装板上都有这个ISL6506  但是它坏的情况不是很多  其实可以买点备用,要么在坏板上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能修成这样 基本上没有修不好的板了吧

错了,总线问题太难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