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L1908W黑屏。

楼主(2012-11-01):
HP L1908W故障现象亮一下黑屏。灯管线断了。换掉后通电用几个小时不黑屏了。但是我一时兴起,按一下开关再开,黑屏了。再按所有按键全部都不能用了、然后断电在通电测试。又不黑屏了,但按键还是不能用了。这是什么意思啊!是正常还是不正常???是不是有什么通病啊!不可能不用开关的、

网友:
不正常,电源和高压部分还有问题,不亮机的时候测测电压看看有什么发现。

网友:
哥们谢了。还是灯管问题。我把坏的那组灯管全部重新焊了一下就好了。

网友A:
hp的机器大部分灯管爱坏     上次修了一个hp驱动板坏  还是led的   只有改驱动板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hp的机器大部分灯管爱坏     上次修了一个hp驱动板坏  还是led的   只有改驱动板啦

是,但是这个型号特殊。我试了的。只要你动了灯管。换好后肯定会出现我这种情况,这种要不不要上灯管的那个铁皮。还有就是可以另外拆机的灯管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但是这个型号特殊。我试了的。只要你动了灯管。换好后肯定会出现我这种情况,这种要不不要上灯管的那 ...

是有那么几种比较难换的灯管   我指的难换是因为按照平常换好后问题太多   所以呢 再换的时候要想到做绝缘处理就可以了 估计你那个因该是产生电弧了吧  碰在铁皮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有那么几种比较难换的灯管   我指的难换是因为按照平常换好后问题太多   所以呢 再换的时候要想到做绝缘 ...

额。没看到那里碰到铁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