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本无线网卡的黑白两根天线,可以对调、随意接在网卡上吗?

楼主(2012-11-01):
望师傅们指点,谢谢。

网友:
一般aut是黑色   main是白色。但也可以对换

网友:
我认为是可以的  他只是二跟天线而已

网友:
是可以对换的。但是在华硕的某些机器上,如果不按顺序插天线,信号不好

网友:
一般是可以互换的

网友:
一般可以互换,最好按原来的接好,会影响到信号

网友:
一般有3角形标识,空心接白色,实心接黑色。没有的话,随便接吧,没有关系

网友:
对调一般不会有问题与一些机器有关,如果出现信号不多或者明显偏少那就要注意了不能对调。

网友:
可以,不过会影响信号的强度

网友:
就是两根天线   应该没什么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