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2主板只能上单核不能上双核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2-11-01):
如题,
主板型号:GA-MA78GM-S2H
故障现象:上3000+的CPU可以正常使用,但上3800+或5000+的话,会掉电(有时是进系统后,有时是在自检时,有时在还没有显示时就掉电)
检测:CPU供电芯片ISL6323换过,I/O IT8718F-S换过,BIOS换过,网卡,声卡拆过,北桥重植过,涛声依旧,
温控电路也干过
(把温控电路是的Q9,Q10拆掉,上3000+可显正常,上3800+就干脆不显,温控电路直接进南桥)
查过相关的贴子,都不得正解,能想过的招都使过了,这才在此一问

------------------------------------
回答前看一下我现在已经处理过的。

------------------------------------

网友A:
看看是不 是 CPU槽有问题.建议 用 酒精清洗CPU槽子

网友B:
CPU座做过BGA不容易清理干净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不 是 CPU槽有问题.建议 用 酒精清洗CPU槽子

CPU刚用洗板水洗过了,都把那白色壳子给拆下来洗的,结果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座做过BGA不容易清理干净吧

用牙刷洗的,

网友C:
cpu电源IC 波形不稳定会导致重载vcore纹波过大,换IC 一般能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cpu电源IC 波形不稳定会导致重载vcore纹波过大,换IC 一般能好。

IC我换 过了。

网友:
与到钉子板了 瓶颈啊

网友:
会不会是桥的问题?

网友D:
刷一下bioss试一下

网友E:
是不是一些细节你没做好?建议刷下BIOS。我这里曾经有块板子放4200+的CPU能用而放5000+的温度上升的很快。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刷一下bioss试一下

刷过,换过。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一些细节你没做好?建议刷下BIOS。我这里曾经有块板子放4200+的CPU能用而放5000+的温度上升的很快。

不解释。温控电路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网友:
LZ能干的都干过了 我来说个没有干的 打U的电压波形 看是否正常和稳定

网友:
你的现象给我的第一感觉是上功耗大的U不行 单核的可以 我可以这样理解吗 请高手指点

网友:
还有你的电源好吗 代换过没有?

网友:
我以前有一块二修的主板,是映泰NF4的,被人修过桥后,上3000+可以亮,上双核立即烧了CPU,因为客户是网吧老板,也比较了解这些,第二次测试我跟他说好,如果还烧双核U,他要付成本,结果又烧了一个,一点亮就断电,U就报销了。用单核就完全没有问题,怎么玩都没事,最后确定问题时,已经烧了老板一个双核4000+,烧了本店4200+,老板还赔我一个4200+,一共坏了3颗。所以我认为你的这个主板是桥有问题造成。

网友:
我收过一批网吧机CPU电压高了0.2V,造成高温,就死机了,就是像掉电那样了,,,,

网友:
上假负载   量VDD电压  看是不是 2.5V   偏高

网友:
时钟-晶振方面的会不会

网友F:
你看下不懂拒绝的 这个帖子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74362-1-1.html

网友:
Vcore的电源用示波器打过了。上3000+的和上5000+的波形一样。很稳定。
我这板是同行拿过来的,电源肯定换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看下不懂拒绝的 这个帖子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74362-1-1.html

VTTDDR=0.9 没有被拉低,同时测量其它电压也没有被拉低的现象

网友:
现在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建议刷下BIOS

网友G:
估计是CPU识别电路--CPU供电方面问题

网友:
问题解决了吗?搞好分享下~~

网友:
都说了bios已经刷了,bios都换过了,这个早就说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估计是CPU识别电路--CPU供电方面问题

有时上5000+的cpu,能进系统,进了系统后才掉电。这和cpu识别没有关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