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能认声卡~但开机后经常没有声音

楼主(2012-11-01):
台式机能认声卡~但开机后经常没有声音,多重启几次有时候就会有声音了~系统也装了好几次了就是解决不了~请问是软件问题还是硬件问题~该怎么解决?谢谢各位了~

网友:
1、排除软件问题 2、如果有前置面板,看下是不是设置问题 3、我碰到过前置面板有声音,后置无声音,换前置面板就OK了

网友:
看看音频插座有没有短路

网友:
确定音响没问题?

网友:
看看声卡是不是 IDT的, 需要个补丁

网友:
音响没问题~声卡是独立声卡创新5880的~主板上原来有声卡但也不出声音~

网友:
主机是否超频?

网友:
独立声卡还是集成的?  你看看驱动正确吗?

网友:
是有冲突吗?bios里哪个是集成声卡呢?是AC97那个吗?我把它关了独立声卡还是没声音啊~

网友:
看起来问题很严重?这种状态最麻烦了,找不到原因。

网友:
确认主机没超频的话,可能音频插孔接触不良。另外看下音箱后面音频线是插孔的还是那种压接的,确认接触良好,否则换个音箱看看

网友:
在应用软件里的设置把独立声卡设置成默认

网友:
什么系统?我的XFI在win7 64下一切正常,在win8下面经常开机无声,需要在设备管理器里禁用声卡,再启用才可以有声。。创新声卡有时候很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