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这个带路由器吗

楼主(2012-11-01):
看这个带路由器吗

网友:
不清楚LZ表达的是什么,
天翼的路由么?

网友:
破解后就是无线路由一体机了。网络 找教程破解。

网友:
这个带的,需要破解。

网友:
只需要找到电信的设置账号和密码,直接就可以用了

网友:
使用超级用户登录,然后输入你的宽带帐号和密码就可以了。

网友:
需要超级密码登陆。问一下电信,无线可能有限制

网友:
超级用户名:telecomadmin    密码:nE7jA%5m

网友:
这个就是无线路由器,用192.168.1.1进入登陆网址,输入机器上的用户名和密码就可进入设置,再输入你的网络账户的用户名和密码还有无线密码就可以应用了。

网友:
这个不就是无线猫嘛

!!

网友:
破解一下就可以的  网上直接找个教程  但是破解了会限速的

网友:
这不是一个无线路由么

网友:
这个带无线路由。

网友:
无线路由猫一只,正确配上参数就无线上网了。

网友:
应该是无线猫

网友:
我记得当初联通的华为MT800adsl猫就可以做路由器用,不过当时没有几台机器而已

网友(2012-12-06):
不带路由,是一个无线ADSL猫

网友:
这个应该带的,但要破解,还是无线的呢

网友:
破解后就是一体机了,带路由的ADSL猫无线一体机

网友(2013-01-15):
电信的玩意,里面都是别家公司的,什么长城啊,联通啊- -  忽悠的一只猫

网友:
需要破解,才能实现 路由

网友:
adsl猫性能本来就弱,开路由卡死

网友:
可以的。百度查一下什么破解。

网友:
这个不好弄,知道密码账号也要电信技术员,我上回弄了一个,复位后高矮上不起网,整死人哦

网友A:
还有外开线的,难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