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了个液晶电视19寸的,灯管线烧了。

楼主(2012-11-01):
老头搬过来让修一下。电源不亮。通电后指示灯无反应。变压器输出正常。拆开后插上变压器发现驱动板上保险烧了,换上以后发现电压12V只有1伏。拆下高压后,电压正常。这时候发现高压板下面黑了一片。一看发现一条灯管线全烧焦了,我的个天呀。看来只能是换灯管了。花了100元把这个电视回收了,手里正好有个19屏。换上好了。呵呵。

网友:
哈哈,楼主赚到啦,恭喜啊。

网友:
灯管坏了,可以换灯管嘛,何必换屏呢?

网友:
换个灯管你赚的会更多,楼主懒啊!灯管线全部烧了 ?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点评):
我还真不知道是为什么烧灯管线呢。请教高手!

网友:
灯线烧了换个不就行了

网友:
那个烧了的手头暂时没灯管。先换个屏把成本回收再说。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