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5030开机7声报警不显示

楼主(2012-11-01):
   主板是AMD独显的,开机报警7声无显示,电流也在动,BIOS也没有,不知道是显卡还是BIOS的问题?

网友:
感觉应该是显卡,不过amd的北桥坏的也有啊

网友:
BIOS。CPU 北桥呗。呵呵,先简单后难。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我的也是开机7声报警,现在不确定什么问题

网友:
北桥问题,用疯抢吹下就好了,我修了几台了

网友:
用风枪吹一下试试,哪个吹了能亮就是哪个问题

网友:
你需要排除啊···你上内存,和不上···看他是不是一样的报警,如果怀疑是显卡或是BIOS  可以先预热下显卡咯。7声  真不知道是什么没过!

网友:
BIOS问题很少,国产机多点

网友:
我刚接了一台同样问题的,等会试过就知道坏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