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5/259 IAX 不触发

楼主(2012-11-01):
近来比较闲  发一个前段时间维修不成功的案例  学下经验
当时接到同行一块裸板  板号255/259 IAX 不触发 同行说开关问题让换开关
测了下EC第二脚PWR_SW一直是2.4V左右 ,开关没一点反应  开关板上 开关键一脚接18V 一脚接EC第二脚  这个机器应该是高电压开启的
直接自己先飞上个开关 按下EC第二脚有10V左右的电压了  还是不开机 简单测了下EC的供电。时钟都正常  直接换了EC  还是没反应 论坛找了个BIOS刷上还是不行
感觉还是EC这边有问题  只能继续测EC的附属条件了  ACIN # 适配器检测  LID#休眠   测到LID#一直为低  打了下对地阻止也正常 直接取了U30 还是没电压   挑起EC的脚 飞上一个3.3还是不开机*(LID#一直为低让我纠结了好长时间  还请教了下论坛一位高手还是没办法 最后没思路把板扔在那里了)
后来生意淡继续拿来研究吧 LID#继续解决不了 就先不管这边 ,简单想了下EC既然工作条件基本上都满足了 为什么还不开机?那就又牵扯到BIOS程序了
先后又刷了两个还不行 也许注定要修好吧(一般打BIOS数据线阻止都取了BIOS 我竟然没取开始了)
阻止基本上都是650左右  当测到21脚的时候只有300左右的阻止,BIOS都是直通EC的啊  EC已经换过了 了啊   BIOS有问题 但能写 能擦的没一点报错啊?
BIOS直接插在主板上的  拔了下来在打阻止650左右了 真是BIOS有问题拉低了  BIOS 29C040P料板全找了也没有  最后找到个EON29F040A刷上
  测阻止正常   开关 终于看到电流有变化了 接屏也亮了
顺便看了下LID#  看是否BIOS不正常导致的低    测了下没开关时还是为低    开机为高  哎此机器开机不需要这个信号的
  后为因为开关排线断.屏有问题.还不怎么稳定 就放弃了
总结:这个机器是高电平开启  不需要LID#就能开机  BIOS能刷进的也不一定是好的

网友:
LID#不是那个机子都参与开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