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笔记本

楼主(2012-11-01):
手上有一台CQ40笔记本,客户拿来时是CPU,显卡高温死机,后来加硅脂后不死机了,但现在有问题是很难开机,开个10分钟才启动,请问是什么故障?

网友:
显卡啊,加焊一下试试

网友:
装过系统?会不会是硬盘有坏道啊/?你换个硬盘试试

网友:
换硬盘 换CPU试试  不行可以尝试做北桥

网友:
硬盘没有插上也没有启动,但手上没有这种U试

网友:
谢谢各位的提示,换CPU好了

网友:
楼主是远程培训学员!不知道几个月培训如何!!

网友:
AMD的吧,这款机器经常有这种问题呀

网友:
一种现象,百种故障,连CPU都参与其中了,看来是以前高温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