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动PFC理解不透

楼主(2012-11-01):
ATX电源中在大电容的负极和整流桥负极之间弄个PFC有什么功能,它的原理是什么,想不通呀
又查了一个电源发现它接在C1大电容正极和整流桥DC(+)之间
晕了,接在C1(+)和整流桥DC(+)之间的,凑合能想通,那接在C2(-)和整流桥DC(-),就更不懂了,望高手指点

网友:
还真搞不懂原理

网友:
PFC的原理我到现在还没有搞懂呢,只是看到过好多电源里PFC都是假的,有的连线头都没有。觉得PFC不用也可以吧????

网友:
提高效率的,要知原理就要看书了!

网友:
就是一个大的储能电感,减少电脑电源对电网的干扰,对电网公司有利,不过要我们花钱买单

网友:
提高电源的功率因数。

网友:
比如一般的开关电源没PFC电路的时候 输出的电压都是使用的是电容的尖峰   电源的使用效率很低的 使用了PFC可以使电容电压不管是尖峰 其他的波形都可以用的上   就是提高电网的效率    你吧电容充放电的波形图搞清楚 差不多PFC就搞清楚了

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