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容是都大的啊??

楼主(2012-11-01):
一张 盈通R5550的显卡。。有个电容 写着ly 270 c 9ya    这个到底是多大的啊???

网友(点评):
那我再问下,这个电容的耐压是多少V的?

网友:
270UF,应该是滤波用的。

网友:
一看就是270uf呗

网友:
相代换的话 找个270微法的就行了

网友:
是270UF, 可用等量的代换,当然也可以用大一点的代换,如:330UF  420UF 470UF都可以的。其实稍小一点也没问题,不过都用和原来的等量或大一点的。

网友:
这个就是270UF

网友:
是270滴电容量

网友:
嗯!就是270微法啊!这是有极性的滤波电容

网友:
耐压多少?难道9V

网友:
铝电容,270微法,电脑上的耐压50V足够用,显卡代换最好还用铝电容

网友:
钽电解电容,270

网友:
这个是270UF的吧!

网友:
谢谢了,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学学看看,到时候我就明白了

网友(2012-12-03):
容量是270UF 耐压值9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