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 G31M3 重启后跑11

楼主(2012-11-01):
一个V星G31 跑D4   北桥重植过  不亮  后来刷了BIOS亮了  装上电磁  设置下BIOS保存一重启就跑到11不亮  然后怎么点都是D4或者11 不亮 电池拆下去 断电再开就能亮   是不是BIOS还是有问题?

网友:
怕是桥出问题了,本来可能是BIOS,大意搞了桥,结果故障扩大了,我是坚决反对干桥的

网友A:
搞桥之前就查到好多人说BIOS的问题  但我没编程器又是自己的板子不怕坏  就BGA了下桥  一不小心给碰跑了  就重植了  然后还是跑D4   今天正好碰到一个跟这一模一样的板子  就拆了BIOS热插拔刷的

网友B:
建议查下:PWRBTN#,RMRST#,SLP_S3#这三个信号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搞桥之前就查到好多人说BIOS的问题  但我没编程器又是自己的板子不怕坏  就BGA了下桥  一不小心给碰跑了  ...

如果有这样的条件,你直接把那个一模一样的板上的BIOS放到你的主板上开一下机,不就可以排除BIOS部分了吗,如果BIOS排除了,那桥的机率就非常大了。

网友:
还是要先搞搞BIOS看看

网友D:
GB 的桥 南桥问题 多过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有这样的条件,你直接把那个一模一样的板上的BIOS放到你的主板上开一下机,不就可以排除BIOS部分了吗 ...

那个电脑修好给拿回去了  当时就直接用手按着刷了一下  也没换着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GB 的桥 南桥问题 多过北桥,

那是爱坏还是爱脱焊?

网友:
哪有先做桥然后再刷bios的啊!

网友:
刷bios后在吹桥

网友:
这个板子的BISO从官网上下的或者好的主板保存下来的不一定能刷好。我碰到过好几次,刷完BIOS,点亮后,重启会挡13.后来是在论坛里下了个映泰G31的BIOS才解决的

网友:
建议一般不要动桥,最多也是加焊,特别hi北桥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建议查下:PWRBTN#,RMRST#,SLP_S3#这三个信号

这不是开机电路中的信号吗?既然已经触发了,为什么还要查它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不是开机电路中的信号吗?既然已经触发了,为什么还要查它呢?

你现在这个不正是有时候能开机有时候不能开机吗?

网友:
这么长时间的维修白干了!难道英特尔的桥这么容易虚焊?这么都干英特尔的桥?我秀到现在只与到一例英特尔的北桥空焊的。我看好多帖子都发加焊英特尔的桥,不过我看他们最后也没解决掉问题。。。不限查下电路,信号,就直接干桥,这修复率多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