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K46A 无待机电流,可正常开机。求解

楼主(2012-11-01):
今天接了联想K46A  送来无待机,按开关跑到0.3  叛断主板待机问题,拆机空载也无待机,量3,5V正常,装上CPU 内存,也无待机,按触发可正常开机,进系统什么都正常,装上电池无冲电电流,机子的冲电灯指示灯亮,第一次遇到,不知道如何检测。劳架各们高手指点。注:4位衡流源

网友:
楼主,是不是可调电源坏了?

网友:
楼主有调到 毫安看电流吗?

网友:
查充电电路。裸板接电源量下待机状态。

网友:
4位可调电源,两个全试了,什么情况下会吧待机电流拉低呢。

网友:
现在发现个问题,网卡的灯不插网线常亮。还没要到进系统密码,要到了试下可能网卡有问题。

网友:
奇怪的问题,刷个BIOS看看

网友:
我这有两个电源,有一个就是特别小的待机电流是看不出来的,别一个是可以看出来..所以.看看是不是你电源 的问题

网友:
无待机是如何开机的?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