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斯巴达克M2GT3主板CPU掉电故障

楼主(2012-11-01):
手里一块斯巴达克M2GT3主板,时常出现CPU掉电的故障。但是多启动几次后又可以正常启动(按电源键10次左右)。正常启动后使用时间不确定。有时候可以用一天  有时候几分钟就自动关机。手里没有没有设备加焊CPU底座。麻烦大家帮我判断下问题在哪里

网友:
你先拆出来,用手按座,按桥,确定是哪里出问题先。象你这种现象电容出问题的机率要高很多。CPU座和桥的机率要小

网友:
已经拆出  C236电容爆浆,10V   1500UF   用16V  1500UF的电解电容替换过了  问题依旧,现在机器正常运行中  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断掉

网友A:
尝试把CPU周边的电容全换了,我感觉你还是电容问题的机率高,特别是已经爆过一个这种情况下。千万别说不爆就一定好,未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尝试把CPU周边的电容全换了,我感觉你还是电容问题的机率高,特别是已经爆过一个这种情况下。千万别说不爆就 ...

谢谢  我先尝试换掉U旁边的全部电容看看

网友:
桥虚焊的几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