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车熟路小修仁宝点火回路

楼主(2012-11-01):
猪脚:联想F41A 板号:la-3571p
故障:进水

同行送过来一台联想F41A,成色不错,表面落了很厚一层灰,看样子放了很久。据同行描述是进水不开机。留机送客

拆开机器键盘的时候看到键盘下边贴有标签,上面写着:进水腐蚀;顿时心里有点不爽。二修,人造故障。

先不管三七二十一,把主板拆了下来。目测了一下,上家只动过电池,其它地方都没动过,就连进水部位都没有清洗。心里又顿时爽了起来,看来上家还比较地道,没有留给我一板硬骨头(猜测可能是机主拿联想售后之后因报价太高放弃才拿了过来,这就给我的报价埋下了伏笔)。先清洗然后桑那。

借桑那之机给兄弟们探讨一下联想这款机子,此机点火回路设计在掌托鼠标部位,刚好键盘与鼠标之间有很大的缝隙便于液体进入,其中包含一些白色牛奶状液体也可以进入。修过几台都是进液把这个部位腐蚀了。此部位还包括一些高电压大电流,B+,VIN。有时修还会造成连带故障。可以算是通病吧

好了,言归正传。取过板子首先目测了一下没有掉件,先把进水部位补焊一下,然后打了一个各电感阻值,没发现有短路现象。直接上可调电源。待机0.035-0.036来回跳。

待机有点偏高。打了3valw和5valw。咦,发现了问题,电压来乱跳。看来发现了目标。

分析:3VALW及5VALW来源电压不稳、MAX8734不良或者工作条件不稳定及周边电路问题。简单的来,先测3VALW及5VALW的源电压,上图纸

从图纸来看3VALW及5VALW是MAX8743_B+通过PWM电路转换而来的,那么先测一下MAX8743_B+,也就是PQ21,PQ20任意一个的D极。运气不错,上来就找住的猫腻,3VALW和5VALW乱跳原来是奶妈没吃饱。

MAX8743_B+是B+通过PL6过来的,那么来测B+,如出一辄。再往上查。从图纸来看,B+可以分为两路,一路是由VIN经过PQ9、PQ10这两个P沟道的MOS管和PR45过来的,

另外一路是VS通过PD2、PR2、PR3、PR4、PR8、PQ1过来的。最先的一路是通过VS过来的,

具体怎么过来这里就不再阐述了,坛子里有很多关于仁宝点火回路的讲解。接下来,对,接下来就来查到底是这两路哪一路出了问题。

先测最先出的一路:VS要想顺利转换成B+前题条件是ACOFF必须为低,至于为什么必须为低很好理解,ACOFF顾明思意是适配器关毕信号,所以必须为低才能正常使用适配器。废话少说,实测VS正常,ACOFF也为低。这一路正常。到这里可能会有人跳出来说了,VS正常、ACOFF也为低那B+不稳定代表不了这一路正常。是不是这一路上的某个元件损坏了,非也。先别急,咱们看第二路:大电流的VIN要想顺利转换成B+前题条件是PQ9、PQ10的G极电压要低于S极。这里需要说到的是PQ9,PQ9本身为P沟道MOS管,内部集成一个二极管,当它的G极高于S极的时候也会有小电流的电压从它的D极流向S极。而PQ10的方向与他相反,电流要想通过PQ10那么他的G极必须低于S极。这里提到了大电流,对,有的童鞋已经知道了问题所在,是不是B+不稳定跟电流太小带不超负载有关。正解,这就是为什么我说VS、ACOFF正常第一路就正常的原因,相对来说也就是为什么B+会有第二个来源。知道了根本原来就好办了。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来检查这一路是不是不通。也就是PQ9和PQ10的G极是不是都低于他们的S极。实测与他们的S极一样。从图纸上看,如果他们的G极想低于他们的S极有三个条件:PACIN为高、ACON为高、ACOFF为低。前边咱们测过ACOFF为低了,所以来测PACIN和ACON这两个信号。其中ACON本身没有什么来源,只要PACIN和PD6的1脚为高他自然就会为高,来看PACIN的来源。

PACIN是当PU1的3脚高于2脚之后由VIN上拉得到的,那么来测PU1的1脚,实测为低。来测3脚是不是高于2脚。0V,终于接近元凶了。PU1的3脚是VIN通过PR10和PR14分压经过PR12得到的,VIN正常那么从图纸上看问题很有可能出在PR10、PR14、PC5、PR12这四个东东上了。打一下PR12阻值,正常。拆掉PC5,老样,

再打下PR10及PR14的阻值,也正常。莫非有断线。测了一下,也正常啊,奇了怪了。反正知道了原因就剩除病根了,先点只烟冒一袋再说。一阵云雾过后思考了一下,进水部位就是这里,会不是电阻或者焊盘腐蚀虚焊了,先加焊先,哈哈,终于3脚电压起来了。待机也恢复到了0.010,

上U内存顺利触发亮机.

总结:本身很小的问题,就是进水腐蚀导致焊盘氧代不良,估计是之前补焊没有补焊到,因为这两个电阻在一堆元件之间。哎,回想,如果之前不用烙铁直接上点焊膏风枪一吹说不定也不用再查这么半天了,不过也没用多长时间,因为之前修过三台F41A进水机差不多元件的位置也都记得,所以还是很快搞定了

点火成功

网友:
很不错,基本功很扎实……

网友:
透彻  有图就是好办事
不了解时序  这个基本报废了   没人会反复查哪几个件的

网友:
楼主修的淡定,必须加分

网友:
理论基础扎实!学员就是不一样!如果这样的主题能够付上图纸让大家下载分析就更好。毕竟上传的截图有点糊。

网友:
新手学习了 不过我还是不知道什么是仁宝点火回路 哎  看帖不会的不是好孩子 还有上点时序也得普及普及了

网友:
很经典的仁宝点火回路!理解透了就速度

网友A:
楼主  我想问哈  那个PACIN  是因为他是ACIN所以才为高?  还是说因为什么才把它变成的高电平额???

网友:
楼主辛苦了,图文并茂!顶一个!

网友(点评):
回复过于简单,小心被当灌水处理!

网友:
=很不错的帖子,楼主对时序也很了解

网友:
功底很扎实啊,向楼主好好学习

网友:
很好的思路,下次遇到想会回想一下楼主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  我想问哈  那个PACIN  是因为他是ACIN所以才为高?  还是说因为什么才把它变成的高电平额???

他两个就是一路,只要有一个是高另外一个肯定也是高了

网友:
   分析的很好,

网友:
还好我自己有图纸,我看了两遍才看懂,——楼主思路很清淅……

网友B:
字体大了一点,知识也不怎么样啊

网友:
讲解的比较详细的。。

网友:
楼主叙述的很详细的。进水的板子就是要先把腐蚀的元器件代换掉。修本要细心。。。

网友:
一般键盘下面贴条的都是售后所为的  不是同行弄的

网友:
学习了 虚焊也可能导致 没有电压

网友:
在维修过程中利用抽烟的时间来思考问题我很赞同 我也是喜欢这样

网友:
很好的思路

网友:
修的不容易啊,技术挺好

网友:
排除虚焊很重要

网友:
楼主厉害。是我新手学习的目标。

网友:
专业! 基本功扎实!

网友:
楼主好详细介绍 像老师一样,杠杠的

网友:
好厚的功底呀,钱真不好赚对我们小鸟来说

网友:
学习了楼主很棒的,加油

网友C:
能不能付个全图。,让兄弟们 下载下来分析分析啊
完转板卡
图纸在4楼
详情

网友:
对点火回路还是一知半解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不能付个全图。,让兄弟们 下载下来分析分析啊
图纸在4楼

网友:
仁宝点火回路,研究透了都好干.正在继续啃当中

网友:
不错的维修思路,喜哥的学生个个都是牛人

网友:
前几天 也修了一个仁宝点火回路。 1.5短路拉低B+.
迅维真是让大家都了解了回路了 顶

网友:
一定要顶。。这位朋友的维修思路清晰。值得我借鉴。。。

网友:
看了很明白,希望有更多的高手发这样有意义的好贴!谢谢!!!

网友:
一句话,楼主的理论功底很 牛哦,主板一步步地工作都掌握在手中

网友:
楼主 太牛逼了 间的太好了

网友:
楼主真厉害看的我云里雾里了

网友:
点火回路经典故障。。

网友:
电压乱跳,首先要想到虚焊

网友:
维修就是要慢慢的磨啊 !

网友:
哪里进水着重看哪里,先处理好了,基本上都能直接亮机,容易顺坏也就是高压部分,如接供电的电阻 电容 脚位很容易腐蚀掉……

网友:
楼主分析的不错,我也要去基地学习

网友:
呵呵,楼主看到不是001的时候应该第一时间先测那两P管的G极电压是不是9伏啊呵呵。

网友:
楼主图文并茂甚是精彩那!

网友:
呵呵,还好没有别的问题,,,,钱钱又进帐了,,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分析的到位,维修起来就顺风顺水了。

网友:
楼主理论知识扎实  值得我学习

网友:
点火回路我每则必看

网友:
很好的思路
讲解的比较详细

网友:
风枪和电源和我的一样,就是水平比我高太多了,太有差距了

网友:
楼主理论比较强悍,所以后面修得这么轻松。楼主威武!

网友:
你的意思就是系统供电的主供电19V不稳,直接飞线啦19V过去应该也能解决问题吧

网友:
好利害的贴子,楼主已是老手了,对仁宝的机器了如直掌

网友:
很好的经验分享帖啊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字体大了一点,知识也不怎么样啊
要不你来个有点技术会含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字体大了一点,知识也不怎么样啊
要不你来个有点技术含量的

网友:
师傅就是师傅,太厉害了,学习了

网友:
楼主好身手 查的很仔细 但最终还是进水部位出问题。 好多维修案列好像也都是这样的

网友:
思路很清晰,精准的判断很给力

网友:
经典的仁宝点火回路。来实地的学员学习完基本都会修!!

网友:
楼主基础真扎实,下载个图纸慢慢学习学习,五分!

网友:
这一段我了解的也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