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6、单8的笔记本屏接口,外观有区别吗?

楼主(2012-11-01):
望师傅们指点,谢谢。
笔记本

网友:
单6、单8屏接口,外观有区别,单8屏线,插不进单6接口,反之亦然。是吗?我只见过单8、双8屏接口。望师傅们指点,谢谢。

网友:
我也没见过,期待高手的答案

网友:
网上有图 一看就知道

网友:
屏接口有针插有片插,台式机一般都是30PIN的片插,笔记本我见过30PIN的,也有40PIn的。同样30PIN的片插,有单6有单8有双8的。这个具体要看屏的型号,在百度是搜一下屏的型号就很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