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桥供电管发热死机怎么解决??

楼主(2012-11-01):
谁弄好过的给个经验小弟参考参考

网友:
是杂牌的g31主板

网友A:
1、测一下桥供电是不是超过1。5V很多了。
2、换CPU(最好是单核),有些主板可以解决
3、换块大的散热片和加个风扇,在360中观察一下有无变化
再不行,换桥换板吧,没有办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测一下桥供电是不是超过1。5V很多了。  2、换CPU(最好是单核),有些主板可以解决  3、换块大的散热片和 ...

是那个管发热厉害!是单核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