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40 显卡简单维修

楼主(2012-11-01):
故障:开机电流到1。5屏上不显,
维修:估计是显卡出问题了,拆机加焊了一下显卡后正常。

网友(点评):
维修过程再说详细点再上点图就更好了

网友:
不错,我也正修了一台一样的

网友:
开机电流到1。5屏上不显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85449-1-1.html哪的电流?看不懂,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