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人告诉我跑5VSB PW+的方法

楼主(2012-11-01):
买了2副主板回来自己学习.845/865主板 其中865主板是ASUS .无论怎样也跑不通··从PW+开始跑·一副经过贴片电容就不知去向了··无奈之下所有元气件也点了但还是不通··第2副跑了PW+跟着线路发现直接进南桥了··从5VSB开始跑到三端稳压器的电压输出脚开始跑·也是不能通过pw+那里··自学个月了·连开功夫也完成不了·我实在太笨了

网友:
相信自己,世界上没有笨人,只有......,呵呵,你可以试着看能不能找到图纸,对于新手,先参照图纸跑线对你会有很大的帮助,你也可以看下主板的芯片组,或者是I/O芯片,看哪些是参与开机的,就是开关信号接到芯片引脚的。

网友:
很荣幸得到版主的鼓励·我会继续研究下去·
IO是 ITE8705F 另外一个是 Winbond的83627HF A
IO是 ITE8705F 不参与开机应该是南桥独立  83627HF 应该是IO到南桥· ·不知道为何5VSB到PW+不通··弄不懂没办法往下学下去
特意买一副品牌的ASUS p4p800-x学习··就是找不了图 不知道哪里出错了·求各位师傅指点小虾

网友:
有些IO 是不参与开机的你要看看你那个型号的是不是不参与开机的

网友(2013-01-30):
我也是新手,支持你!慢慢来吧....

网友A:
我也是自学的 多看视频多练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自学的 多看视频多练手

同路人,多指教

网友(2013-05-18):
我也是,跑了一天线路,从5vsv到pw+,跑不通,从5vsb到w83627ehg也跑不通,主要是没电路图,那位师傅能提供神舟fm5的电路图,是nf520le-a3的桥

网友(2015-11-20):
都一样慢慢学习吧·多单论团看看有没有图纸从简单的学习